INVENTOR2016螺纹求助

楼主(2019-11-18):
如图,2016已经用了很久,今天打螺纹孔的时候突然出现此问题。重启机器也没用。请问应该怎么办?谢谢

楼主:
打通孔的时候没用问题,只是在打螺纹孔时会弹出  CLSIDFFROMPROGD  对话框,点确定后会弹出如图的另外一个框。无法创建螺纹孔

网友:
是不是底孔直径设计的不对呀?

网友:
今天突然这样了,还记得昨天对电脑干啥了吗?

拿流氓软件去杀毒啊,管家啊、卫士啊、精灵啊、还有啥来着。。。

我用Inventor十年左右,这么吓人这么看不懂的报错,很少见了,包括Beta版本。

你这个,就没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通孔的时候没用问题,只是在打螺纹孔时会弹出  CLSIDFFROMPROGD  对话框,点确定后会弹出如图的另外一个 ...

打通孔没问题,螺纹孔出问题。问题应该是出在螺纹上面了。in的螺纹生成机制是读取一个excel文件里预存的螺纹数据,如果在in里查不出问题,可以看看螺纹数据文件是不是出问题了。或者你的office excel出问题了。这是我的猜测,具体情况还需要你自己去判断。

网友(2020-04-08):
报错代码 没看懂,不过不能打螺纹孔我遇到过两种情况!一种是要在注册表文件里面改一个0-1之类的问题!百度有解答    还有一个是我最近出现的,那就是楼上所说的微软的office 的问题了,不知道是无聊卸载了还是这么的,重新安装微软的office就行了,可以打孔了!!     答非所问也别笑,分享一些经验!哈

网友:
检查一下office的Excel有没有问题,创建螺纹似乎需要exc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