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活塞密封可调的油缸?

楼主(2019-11-18):
今天听一个搞液压的说,油缸活塞密封磨损了可以调整,没好意思问他,请教大家有调过的吗?

网友A:
在密封内衬东西,套上旧密封,这在以前配件采购不方便,特别是进口油缸密封磨损时用过,现在不建议使用。建议改用密封环等城耐磨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密封内衬东西,套上旧密封,这在以前配件采购不方便,特别是进口油缸密封磨损时用过,现在不建议使用。建 ...

工作压力高时不适合。

网友B:
亲手调过。

网友:
也只能调几次吧,最终磨损还是要更换的。

楼主:
谢谢!是从外部直接调,还是要油缸解体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手调过。

请问油缸活塞密封调整,是从油缸外部直接调,还是要油缸解体调?先谢了!

网友:
活塞磨损可以修复,有专门的修补剂

网友:
活塞用组合v型圈的就可以调,打开油缸直接调活塞并紧螺母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