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刀具震动到底是径向力还是轴向力

楼主(2019-11-18):
我今天阅读金属切削原理,里面讲到粗糙度 提到减小主偏角也能使理论粗糙度减小,但会增加背向力,诱发振动。我的理解是对刀具来说,背向力就是轴向力,进给方向上的力是径向力,轴向力应该会使刀具更稳定,径向力才会诱发振动,与书上写的相反,请高手解释下

网友:
背向力是指总切削力在刀具工作基面内垂直于进给方向的分力,在内外圆切削时又叫做径向力。

网友A:
引起刀具震动的原因有很多,受力方向也就是其中之一吧,切削液的配比,夹具的夹持力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起刀具震动的原因有很多,受力方向也就是其中之一吧,切削液的配比,夹具的夹持力等等

切削液影响刀具振动,这个怎么说来着?

网友:
背向力没你说的那么单纯。

网友:
引起刀具震动的主要矛盾是断续切削,铣刀(机夹铣刀、整体刃具铣刀)属于断续切削,车刀属于连续切削,但遇上被加工件上的沟槽时,也属于断续切削。在一段连续圆柱面上的车削,属于连续切削,这时震动来自材料的微观缩松程度,若缩松程度均匀的话,基本就没有震动。

网友:
关键是刚性,发生震动时要找到震动源。是刀具刚性不足?设备刚性不足?刀具不对?切削参数不对?等等!

网友C:
你想问的是哪种刀具哪种场景下的切削力和震动?面铣刀、立铣刀铣槽、车刀、镗刀?工件在夹具中的摆放姿态、夹具压紧力的方向等又是什么样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比如,面铣刀,如果增大主偏角,就会增加径向力,减少轴向力,这就更有利于加工薄板件;反之,则适合加工薄壁件。

网友:
这个是不一定的,因为要看刀具的振动分是强迫振动,还是自激振动;两者类型的不同,产生的分解力也会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削液影响刀具振动,这个怎么说来着?

这个不用说,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问的是哪种刀具哪种场景下的切削力和震动?面铣刀、立铣刀铣槽、车刀、镗刀?工件在夹具中的摆放姿态、 ...

面铣刀增大主偏角,进给方向上的力变大是增加了振动趋势还是减小了振动趋势呢?我其实想知道金属切削原理上那句话怎么解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面铣刀增大主偏角,进给方向上的力变大是增加了振动趋势还是减小了振动趋势呢?我其实想知道金属切削原理 ...

面铣刀主偏角增大,径向力变大,轴向力变小。如果切深不变,每齿进给不变,那么主偏角增大的时候,铁屑厚度就增加了。
至于振动是增大了还是减小了,还要结合工件和夹具形态以及受力方向来分析。不能简单地说振动会增大还是减小。书上所说的增大背向力会诱发振动,可以理解为工件所受的轴向力(刀具轴向)增大,工件更易振动(对于某些工件,尤其是薄板件;薄壁件则相反)。
我解释的非常清楚了,不知道你理解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铣刀主偏角增大,径向力变大,轴向力变小。如果切深不变,每齿进给不变,那么主偏角增大的时候,铁屑厚 ...

我理解了,多谢

网友(2020-01-07):
PCD多台阶铰刀最后一个台阶振刀是什么情况 搞不明白

网友(2020-07-23):
引用 网友B:
切削液影响刀具振动,这个怎么说来着?

巴索卖那么贵,肯定是有原因的。

网友(2020-09-29):
试了就知道

网友(2022-01-26):
学到了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