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2丝锥断刀,请大神支援,谢谢!

楼主(2019-11-18):
M1.2丝锥断刀,请各位大神分析分析原因
材质:镁铝合金   挤压丝锥  盲孔  孔深3.0  S2000   F500  图纸要求钻头孔深及螺纹圈数不可更改。
刀具带涂层,条件不变,使用未涂层的会不会好点

网友A:
底孔孔径是多少,我没做过,但估计1.1应该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孔孔径是多少,我没做过,但估计1.1应该就差不多了。

1.09
现在涂层丝锥换成不带涂层会不会好点

网友(点评):
我认为有涂层肯定胜过无涂层吧,你的刀具品牌是什么,用好点的牌子呢。

网友B:
你S2000,是转速吗?   3mm深的底孔有几牙?  能靠谱吗?

网友C:
我用M2挤压丝锥加工6.0深度的A7075T6硬铝,带涂层,8万只还没换丝锥。刚性攻丝。你查一下机床有问题么,底孔深度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M2挤压丝锥加工6.0深度的A7075T6硬铝,带涂层,8万只还没换丝锥。刚性攻丝。你查一下机床有问题么,底 ...

深度够,圈数有要求 不能太浅   客户有要求

攻3000个孔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S2000,是转速吗?   3mm深的底孔有几牙?  能靠谱吗?

是啊 转速   客户要求咋不敢问也不敢说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1.09
现在涂层丝锥换成不带涂层会不会好点

OSG   有涂层还断
以前试过无涂层不断,还不知道什么三线品牌
。。。。。。。。

网友C:
什么机床,什么刀柄,系统,程序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机床,什么刀柄,系统,程序可以看看

fanuc 小黄机  31A   BT刀柄M29 S2000  F500  不带Q一刀到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 转速   客户要求咋不敢问也不敢说啊

对于这么短行程的螺纹(3mm),就算是0.5的螺距,也只有6牙,您想想,每分钟2000r/min,一转一牙,3mm的长度,您算一算是几分之几秒的时间?更何况是盲孔,你的丝锥不断谁断?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知识呀!如果是通孔的话,应该是每分钟的转速要在200r/min,这样你的螺纹实在3秒多以点攻完。您说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么短行程的螺纹(3mm),就算是0.5的螺距,也只有6牙,您想想,每分钟2000r/min,一转一牙,3mm的长度 ...

网友D:
这么小的丝锥,仅凭自身技术手段不好解决,需要选用高强度材料的丝锥(如粉末高温钢等),提高丝锥自身强度;同时改善丝锥表面涂层,以提高丝维表面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丝锥,仅凭自身技术手段不好解决,需要选用高强度材料的丝锥(如粉末高温钢等),提高丝锥自身强度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么短行程的螺纹(3mm),就算是0.5的螺距,也只有6牙,您想想,每分钟2000r/min,一转一牙,3mm的长度 ...

小黄鸡是不会照你这样干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fanuc 小黄机  31A   BT刀柄M29 S2000  F500  不带Q一刀到底

我们用M29攻丝是用BA30的刚性刀柄(SK10).用柔性刀柄攻小螺纹反而容易断丝锥。你仔细看看3mm深度够不够,丝锥干完有没有碰到孔底?我们的程序是:m29 s2000
g99 g84 z-2.8 r300 f500
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么短行程的螺纹(3mm),就算是0.5的螺距,也只有6牙,您想想,每分钟2000r/min,一转一牙,3mm的长度 ...

照你这么干活做产品的得赔死

网友:
这个原因有很多  不一定在丝锥上面

网友:
底孔打的达标转速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