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张紧轮设计

楼主(2019-11-19):
张紧轮软件设计方法

网友:
这问题问得好 我得猜一猜您到底是啥意思  到底是有啥要求 到底是用在什么情况下的张紧轮 到底是。。。。。。
累死我也

网友:
米思米有标准件直接选用,不建议自行设计,除非空间不够

网友:
涨紧轮主要由固定壳体、张紧臂、轮体、扭簧、滚动轴承和弹簧轴套等组成,能根据皮带不同的松紧程度,自动调整张紧力,使传动系统稳定安全可靠,可以根据实际工况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