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绳在生产里面具体应该叫什么

楼主(2019-11-19):
公司车间生产过程中需要用到电动螺丝刀,长期以来电动螺丝刀都是通过自身导线挂在灯架横梁上面的。但是由于导线是没有弹性的,工人手持操作的过程中,导线并不能起到分担螺丝刀重量的作用。在长时间的手持工作之后,工人普遍出现手腕疼痛的问题。目前在规划使用一种弹性绳,将电动螺丝刀悬挂在桁架上,同时保证一定的伸长量分担电动螺丝刀的重量,使工人在工作时只需较小的力把持住方向就行。

请问这种弹性绳在生产里面具体应该叫什么?有没有推荐的型号或者购买链接呢?求助求助!电动螺丝刀大概2斤左右。

另外,本人想在工作台上安置螺丝刀放置的装置,不知道电工螺丝刀的头部有没有其通用标准,有结构图就最好了。

谢谢各位社友,欢迎讨论和交流。

楼主:
顶一下,大家来看看分享一下经验,我刚进工作一个月,生产这块不太懂,欢迎各位大哥前辈过来指导

网友A:
我知道有一种叫弹簧平衡吊,跟你说的原理差不多,但是呢他比较大,一般承重0.5吨以上,不知道有没有小的你可以找找。

网友B:
弹簧吊,有小的,专门用来挂电或气动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吊,有小的,专门用来挂电或气动起子的。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有一种叫弹簧平衡吊,跟你说的原理差不多,但是呢他比较大,一般承重0.5吨以上,不知道有没有小的你 ...

好,我去找找看,谢谢你

网友C:
弹簧平衡吊淘宝上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簧平衡吊淘宝上很多。

好的

网友:
平衡吊,拉伸力可根据自身需要调节,如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