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电机功率

楼主(2019-11-19):
同步带传动,Pm这里说的是电机功率,现在电机上加了减速器,这个值是不是要除以减速器的速比。例如:1kw的电机,经过减速比为10的加速器,输出的功率是100w(传动效率忽略)

网友:
不用,你就考虑能量守恒的原理就行

楼主:
P=TN/9550,减速后N减小,T增大,那P不就是不变吗。
(如果算上减速器的效率,p要不要乘以效率)

网友A:
功率是不变的呀,只是转速慢了,力气大了

网友:
1kw的电机,经过减速比为10的加速器,输出的功率是还是1KW(传动效率忽略)

网友:
恩恩,挺好,学习一下

网友:
功率计算不用考虑减速比,功率只需要考虑传动效率即可;转速和扭矩计算需要考虑减速比。

网友:
|as13025251541发表于 11-19 10:48P=TN/9550,减速后N减小,T增大,那P不就是不变吗。

(如果算上减速器的效率,p要不要乘以效率)

你这个文档在哪儿看到的?我也想了解一下同步带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是不变的呀,只是转速慢了,力气大了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发不了链接0.0

网友:
这个不需要考虑减速器,其实它是指电机线圈旋转输出所做的功。

网友(2020-06-22):
是扭矩变了,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