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气缸垂直安装如何平衡

楼主(2019-11-19):
        如图所示,旋转气缸垂直安装,负载1KG,往上动作时,由于重力影响,往上摆动气缸不容易到位,
往下摆动速度非常快,目前的解决办法是做对称加配重来平衡,想问下大家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换大一号

网友:
加个扭簧,当然估计应该还得加个扭簧座,让摆缸在断开气管的时候,扭簧能使那套机构停在45度左右的位置。

网友:
建议改电机。而且尽量搞成对称一点的结构。

网友A:
要我肯定不用摆动缸,普通气缸+连杆+油压缓冲器多省钱可靠,劲又大

网友:
以前用过类似的结构,通过悬臂带动负载做翻转。发现旋转气缸实际应用中达不到理想效果,要么停时冲击大,要么提不起来,或是猛地一下起来。怎么调节调速阀,加缓冲也不行。加阻尼也不行。最后不得不改为电机旋转的方式。

网友:
增大气压吧,不行就改成普通气缸加连杆

网友:
旋转气缸旋转到位后需要增加限位块,否则自重很容易掉下来,即使气缸力增大也一样,断气后还是会掉下来。

网友:
|远祥发表于 11-19 18:52旋转气缸旋转到位后需要增加限位块,否则自重很容易掉下来,即使气缸力增大也一样,断气后还是会掉下来。
中封阀可以用吗?短时间内不会掉下来吧

网友:
空间够的话换成普通气缸加连杆

网友:
不建议用气缸,气体很容易压缩,无论是惯性还是其他都会导致运动不稳
建议使用电机或者液压马达

网友:
我比较关心你的导轨

网友:
旋转气缸允许垂直安装的,不过安装时有相关要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我肯定不用摆动缸,普通气缸+连杆+油压缓冲器多省钱可靠,劲又大

我会用普通气缸  齿轮加齿条

网友:
换大一号气缸

网友:
|任督二脉。。。发表于 11-20 10:48
我会用普通气缸  齿轮加齿条

摆缸里就是齿轮齿条

网友:
自己做的  刚性好  负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