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结构求助

楼主(2019-11-19):
各位大神,想做一个跨度6m*3m,高3m的框架,顶部承重100kg左右,需要用什么样的型材啊,谢谢

网友:
这一百公斤是均载还是集中的,允许的挠度有多大

网友:
模型都作出来了,就在试试SimulationXpress(SOLIDWORKS Simulation是完整版的,不过对这个不需要这么复杂)

网友:
均载的话方管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盖房子搭的脚手架,上面站三五个人没问题的,100kg肯定有了

网友:
建议用8080的型材

网友:
承重还得有个接触面积吧,然后还有你这个型材体型有要求吗?一般来说方管都可以的吧,用粗一点的,来点支撑结构就可以的

网友:
45*45

网友:
跨距比较大,而且负载也不轻,最好中间增加立柱做为支撑,方管用60*60,壁厚3毫米的为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