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找一种锁死机构,或者延时机构

楼主(2019-11-19):
目前在设计利用微型滑动丝杠(没有自锁)带动一个盖移动,要求在盖子(就是一个长方体盖子,从一面掏空)与基础重合关闭的时候,可以定位锁紧,只使用带动微型滑动丝杆这一个电机,不使用其他的电机。因为微型滑动丝杆没有自锁,关闭后的盖子,可能自由移动,所以需要一个机构顶住盖子不让盖子移动,这个机构可以是锁紧,也可以是延时。同时打开这个盖子,可以自动打开,也就是当微型滑动丝杠,打开这个盖子的时候,锁紧机构不影响这个盖子打开。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万分感谢。后续实现了,会贴到这个帖子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
电机带锁死(刹车)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带锁死(刹车)不行吗

42步进电机,刹车锁死不稳定,反正不让用这种方式,用连杆速度很难与丝杠的导程配合

网友:
语言表达不行,那就画图说明

网友:
工科生,又不是写散文,图面才是机械语言

网友:
我在等着看有人能回复个方案

网友:
看不懂

网友(点评):
我也是,没办法放弃了

网友:
楼主可参考上图机构,气缸往回缩,机构可以移动;气缸往前升,机构可实现三点一线形成自锁。

网友:
自己用气缸做个抱闸刹车系统

网友:
像8楼图示那样,设计一个铰链机构,跟主体用一个动力源,到位时直接死点锁住;
单独打开盖子不受影响的话,考虑加个合页,或者根据你实际情况加其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