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手动微调结构

楼主(2019-11-19):
现在问题是,现场平凡使用采购的X向微调平台,但是报废率太高了,员工操作时候要么旋的太快进给量太多,导致螺纹坏了,现在客户想试做一种滑台,不管操作员旋转到头了,可以在那空转,然后反向旋转还能移动回来,我的想法是两端加弹簧,顶住小滑台的移动部分,就跟我们拧螺丝一样原地拧肯定拧不上的,需要一个轴向力,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更简单的方法,而且弹簧的力也不知道该用什么弹簧系数的弹簧

网友:
细牙螺纹?

网友:
有没有模型图片,能不能贴个图片看看具体结构?

网友A:
丝杆传动,丝杆套装在这样一个工装上面,工装外做上定位。工装到位后丝杆继续带动丝杆套移动,丝杆套移动到整圆区域可跟着丝杆一起转动无法带动工装移动。草图不完整有很多错漏请见谅

网友:
实现这个,不难啊。

楼主:
是的,要细牙的,因为要相机对位,需要微调的,还有细牙用久了会不会磨损厉害

楼主:
能微调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传动,丝杆套装在这样一个工装上面,工装外做上定位。工装到位后丝杆继续带动丝杆套移动,丝杆套移动到 ...

明白了,谢谢思路

网友:
淘宝上找微调螺纹

楼主:
这平台市面上都很多,但是就是不耐用,一个多月可能就坏了,主要是操作员,每次拧的太厉害,到位了,也有使劲拧的情形,所以滑台里的螺纹牙都烂掉了,用好点交叉棍子轴承的那种滑台又太贵了,所以现在要求设计一种便宜的,不管工人旋转到头了,不管他怎么使劲旋,就在极限位置打转,就跟离合器一样,回来时候就回转,立马挂上又反方向移动了,这是我直接考虑的结构,本来想用滚珠柱塞,螺杆上铣内凹圆形槽定位用的,但是一想,操作员在使劲点还是会拧除去的,而且加了弹簧还能有点阻尼感,方便微调手感。
各位看看行不行,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关键要耐用,便宜,好安装

网友B:
何必整那么复杂。只需要在旋转手柄位置加上个打滑装置就可以。比如弹簧加珠子就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必整那么复杂。只需要在旋转手柄位置加上个打滑装置就可以。比如弹簧加珠子就可以实现,

哇,大神,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明白了,谢谢,瞬间就想到结构了

网友C:
是搞机械的?千分尺见过?

网友:
千分尺棘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大神,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明白了,谢谢,瞬间就想到结构了

大神,请教一下是怎样的结构呢,可以画个简图给新手学习学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杆传动,丝杆套装在这样一个工装上面,工装外做上定位。工装到位后丝杆继续带动丝杆套移动,丝杆套移动到 ...

这个主意挺实用的

网友:
你说的这些结构,不就是千分尺的操作吗,到底就开始打滑,回拧就往回走

网友:
千分尺那样的不就行了  拧到底头还可以空转

网友:
手柄处增加齿轮传动,加大速比,速度就慢下来了。至于粗牙细牙随便选,只要能满足轴向推力需求就行。

网友:
转到头可以空转,好像和千分表的结构一样

网友:
微调螺纹结构直接买就行,网上很多,自己做精度和寿命达不到。

网友:
千分尺的棘轮结构

网友:
千分尺没用过?买那个破头 拧进去就行 还考虑这么多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搞机械的?千分尺见过?

千分尺的那种,不太吃力,我这台机器上顶住胶皮,要来回移动下的,摩擦力还是挺大的,就怕到时候直接空转,移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