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11-19):
供应商发了一个IGS图,打开总是有问题,关掉后却发现出了一个模型图没问题,把它放在装配图,第二天打开却在装配图上看不见了,这个模型图却一直还在,大家看看这个模型图有什么问题

网友:
发文件大家看看啊。

网友:
这两张图片看起来很正常

网友A:
也就是说igs是张装配图 打开后缺少某些零部件 是这意思不?这表达能力我没太看明白 我太笨了

网友B:
IGS是片体格式,为什么楼主的图片上的部件导航器只显示了一个实体?
如果导入模型有问题时,可以考虑新建部件,再导入IGS文件数模,这样比直接打开好一些。

网友:
打开后另存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igs是张装配图 打开后缺少某些零部件 是这意思不?这表达能力我没太看明白 我太笨了

IGS图打开显示很多特征有问题,图形有些部分悬空,关掉错误的图发现了冒出了照片这个没有错误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IGS是片体格式,为什么楼主的图片上的部件导航器只显示了一个实体?
如果导入模型有问题时,可以考虑新建部 ...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人家发个IGS格式的图给我我只有打开缝合特征识别后保存,但这次供应商发的STP格式也好、IGS格式也好,都出现显示特征有问题,有些面没有了,后面是空的,图形有些部分悬空显示,但供应商说他们打开没有问题,我觉得是他们为了保密处理这个装配图时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人家发个IGS格式的图给我我只有打开缝合特征识别后保存,但这次供应商发的STP格式也 ...

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