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设备的焊缝怎么退火?

楼主(2019-11-19):
最简单的一个支架来说,外形3米*3m*3m,各个焊缝怎么退火?是整个设备拉近退火炉?还是怎么弄?小弟刚干工作没几年,什么都不懂,请大神指导

网友:
烤烤啊。在焊缝地方。整体退火何必呢。

网友:
一般碳钢板都是先预热后在焊接的啊

网友:
火焰烤,正常焊工都知道

网友:
去应力的话试试毫克能(振动)

网友:
用火烤烤,土办法,成本低,疗效快

网友(点评):
简单点就是气焊烧一下完事

网友:
零件太大热处理炉进不去的,我们这边机架为了退火消除应力,都会拆分设计,长和宽超过两米的必须拆!

网友A:
不是所有焊接件都需要退火(消除应力)。
一般型钢焊接的架子类的,不用退火。
通常是钢板焊接的复杂的焊接件,加工部位多,精度要求高,而且要求保持尺寸稳定,才做消除应力退火。

网友B:
局部火焰烧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焊接件都需要退火(消除应力)。
一般型钢焊接的架子类的,不用退火。
通常是钢板焊接的复杂的焊 ...

对啊,到底怎么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局部火焰烧烤

用氧气和乙炔割枪烤吗?

网友:
可以,只要能加热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