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卷弯后的型材不反弹?

楼主(2019-11-19):
图示圆形护栏由若干组弧形护栏组成,弧形护栏主要有件1、件2通过螺旋连接组成。生产中发现,件2带弧度的矩形管按图纸弧度卷弯后放置一段时间后会反弹,焊接时导致尺寸与理论尺寸不符,该如何有效保证卷弯后的型材不反弹呢?装配时,导链拉?

网友:
好问题,坐等干货解答

网友:
高温?高频振动?一个压着一个放?用拉撑拉住?焊接导致的变形?弯的时候多弯一些在掰回来?

网友:
金属记忆性是没法抹除的,一般处理方式都是根据材料选择过盈量。具体算法还给老师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位置增加加强筋焊接上去

网友:
一个是退火,一个是折弯时加角度补偿; 后者比较合适。

网友:
分成两端或者三段呢

网友A:
弯曲后反弹的是什么材质?查下它的弹性模量,弹性模量越大,刚度越大,越不容易弯曲。能不能换一种弹性模量小的材质?

网友:
多做几次试验,看看多长时间回弹终止,弯管的时候增加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弯曲后反弹的是什么材质?查下它的弹性模量,弹性模量越大,刚度越大,越不容易弯曲。能不能换一种弹性模量 ...

60X30X3矩形管,材质Q235

网友(点评):
常识性错误,钢材的弹性模量几乎差不多。不信自己去查手册。

网友:
楼主的机构设计的太过于单薄,在弯曲的地方增加筋支撑。型材弯曲后,也容易反弹,建议弯曲的管件用火焰正火使其塑性变形,从而消除反弹。

网友:
塑性变形还不到位。

网友:
弯曲后能不能焊两条直的把两边拉住呢

网友B:
热成型应该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成型应该好一点

量不大,几根矩管并排点焊在一起,直接卷圆机上冷弯的。热成型工厂没条件。

网友C:
让我想起劝学中的一句话。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

网友:
拉筋,自然时效...  感觉就是应该消应力,各种消应力....

网友:
我第一反应就是,修改设计

网友:
有内应力。退火处理。

网友:
补筋是王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让我想起劝学中的一句话。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

人才

网友:
高温处理一下,消除应力

网友:
如果不是大批量生产就想办法手工矫正弧度 飞机机翼的弧度很多都是手工做出来的  如果是大批量就做实验 试试热弯折 留一个比较合适反弹冗量 或者试试改变件与件之间的连接方式 可以在连接方式上解决这个误差

网友:
多厚的钢板?多大的圆弧?薄板大圆弧卷板都会变形,装配的时候调整下就可以!

网友(2020-03-20):
弹性变形=》塑性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