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减速器的寿命2万小时是在额定扭矩转速下,2万小时能保持精度这个意思吗?

楼主(2019-11-19):
你好,最近自己设计减速器和设计delta的机械臂, 遇到寿命这个问题,想问,行星减速器的寿命2万个小时是额定扭矩额定转速下能保持标定的这个精度吗?比如3弧分内的行星减速器,一直按规定扭矩运转一年后,还是在3弧分精度内吗?假设保养什么的都按规定做。 然后要是经常正反转交替,是否寿命也会缩短? 在设计并联机械臂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个并联机械臂是没有停顿等待的时间一直持续加速减速加速减速的。这样是否加速磨损?

网友:
確定好最大轉矩....加上合適的潤滑油係數....均載係數....等  再加大使用係數....看看你還有多少空間......就能確定!!

网友A:
两万小时,很难保持这个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万小时,很难保持这个精度吧?

我自己设计的时候也在看这个行星减速器的参数上都写着2万个小时使用寿命,我也很惊讶,日本进口的谐波好像也就写着8千小时。是这两个数字的意义不同吗? 一种表示2万小时不坏,但是精度的话不保证,一种是8千小时内保证精度这种说法吗?我这边在设计减速器试验的时候,做了个铝合金的样品,全速跑半个月就磨损了。现在在试验 38crmoal的这个材料看看能跑多久不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