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度调整机构示意图

楼主(2019-11-19):
求用于旋铆机支撑 结构     因客户产品长度不定 目前客户端是通过垫块来调整 以适应不同长度  该部分需承重
要求更改为方便调节高度 产品精度以0.1毫米为单位
旋铆机6 bar最大铆接力为12KN ,产品使用铆接力暂时还没收集到数据
请问伺服马达+涡轮蜗杆可行?
各位大神 有没有好的机构

网友:
用伺服有点奢侈吧   坐等大神分析

网友A:
你再加几个导柱吧,升降机需要配合导柱使用才行;
只要你速比够大,普通电机精度也能达到,就是调的时候可能会慢一点

网友:
如果调解范围不大,可以考虑手动丝杠调节,不过需要多导柱机构,这样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加几个导柱吧,升降机需要配合导柱使用才行;
只要你速比够大,普通电机精度也能达到,就是调的时候可 ...

主要是需要是自动调整高度  另外要考虑承受旋铆机的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加几个导柱吧,升降机需要配合导柱使用才行;
只要你速比够大,普通电机精度也能达到,就是调的时候可 ...

调节范围正负50MM   需自动调节高度
另外就是考虑承受力

网友B:
这个是丝杠升降机,负载大,伸缩精度能控制在± 0.25,也可以用步进电机带动,精度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丝杠升降机,负载大,伸缩精度能控制在± 0.25,也可以用步进电机带动,精度可控。

好的  谢谢大神

网友C:
一个气缸加一个电杆就搞定

网友D:
丝杆加导杆,导杆上配液压抱夹,丝杆调整好高度,抱夹抱死,承受铆接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丝杆加导杆,导杆上配液压抱夹,丝杆调整好高度,抱夹抱死,承受铆接力;

液压抱夹?有好点的品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气缸加一个电杆就搞定

气缸  电杆?
请具体说明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