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装配孔之长圆孔用法

楼主(2019-11-19):
各位机械设计大神,问一下,什么时候装配孔设计成长圆孔,如图所示,什么时候设计成圆孔?长圆孔的尺寸有国家标准吗?长圆孔的有点在于可以允许更大的加工误差,方便装配调整螺栓位置,可是长圆孔有什么缺点呢?
问题1:用于螺栓装配的长圆孔各尺寸有国家标准吗?国家标准是什么?
问题2:长圆孔的使用场合及缺点是什么?
非常感谢!

网友:
啥标准我不知道,看需求设计;需要调整位置的时候用。

网友:
比如一台设备安装时底座4个角各有1个安装螺栓孔,,如果四个孔都是同一个尺寸,那么由于加工误差和螺栓制造误差,有可能最后安装的两个或者一个螺栓装不进螺栓孔里。所以,一般为了调整安装误差,在设计时将几个孔设计成腰形孔(长圆孔)。

网友:
没听过有这个标准
一般是为了允许加工误差,或者部分可调时用这个孔
槽孔定位相比于圆孔差不少,一般螺丝必须配合平垫使用

网友:
一般是在需要调整位置的时候用,尺寸就看需要调整的距离

网友:
你提到"优点在于可以允许更大的加工误差",那我觉得缺点就是精度不高,另外个勉强的缺点就是没圆孔那么好加工,其余能有什么缺点不太清楚

网友:
这个没有具体的标准,一般长腰孔用于大部件的安装上面,有焊接的零件,因为这样情况会有误差,如果设计销孔肯定配不上。

网友A:
长圆孔一般大家都叫腰孔吧,,,,我这边一般是用在不需要太高精度的地方,用于装配的时候可以调节零部件尺寸,方便达到预期效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圆孔一般大家都叫腰孔吧,,,,我这边一般是用在不需要太高精度的地方,用于装配的时候可以调节零部件尺 ...

调节零部件安装尺寸,以达到看起来相对美观,又不影响机器正常使用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长圆孔一般大家都叫腰孔吧,,,,我这边一般是用在不需要太高精度的地方,用于装配的时候可以调节零部件尺 ...

腰孔,长孔,蛋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腰孔,长孔,蛋孔,,,,

别说,还都挺形象的...

网友C:
这个尺寸标注不如直接标两圆心的尺寸,方便加工,我以前就被机加的说过。而且你那个R和b其实是一个尺寸吧

网友:
需要调节的位置
设备单个模组安装底板就需要设计成腰型孔

网友:
有需要微调的也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尺寸标注不如直接标两圆心的尺寸,方便加工,我以前就被机加的说过。而且你那个R和b其实是一个尺寸吧

如果是钣金切割下料的话标注外部尺寸应该比较方便吧

网友D:
长条孔优点:便于安装、方便调整尺寸;
缺点:定位不准,固定螺栓松动时,容易产生较大位移;
掌握大致原则,这个长条孔你也可以自己琢磨这用哦,哈哈

网友E:
没有国家标准,长度上根据调整距离确定,宽度上可以借鉴螺栓过孔,根据精配合、中配合、粗配合来选择,过孔大小手册上有,正好与相应的刀具尺寸对应,都是机加最常用的刀具规格,如果选用其他宽度有可能得买非标专用刀具,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国家标准,长度上根据调整距离确定,宽度上可以借鉴螺栓过孔,根据精配合、中配合、粗配合来选择,过孔 ...

明白了哥们,谢谢,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条孔优点:便于安装、方便调整尺寸;
缺点:定位不准,固定螺栓松动时,容易产生较大位移;
掌握大致原 ...

嗯,了解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