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径向力 重力大小计算问题

楼主(2019-11-19):
减速机轴承受什么样的力

减速机轴承受什么样的力

1:电机+减速机 + 轮子总成,2个动力轮,2个万向轮。请问下:减速机轴部分承受什么样的力分布,轴是否能承受重力?会不会断轴呀……
     需要查看减速机哪个参数:最大径向力,还是扭矩   ?

网友A:
把这两个图片重新描述下,两个动力轮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两个图片重新描述下,两个动力轮是什么意思?

动力轮指伺服电机+减速机+轮子一套。。。如图片  (百度盗来的图片)   结构和AGV小车,箭头指的轴能承受选型标准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轮指伺服电机+减速机+轮子一套。。。如图片(百度盗来的图片)   结构和AGV小车,箭头指的轴能承受选 ...

你看看材料力学里的弯扭组合的计算,电机轴受到轮子重力的弯矩和旋转的扭矩。

网友:
楼主可参考我之前发的帖子,有设计方案可供参考。
http://www.cmiw.cn/thread-97112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