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液位传感器使用问题

楼主(2019-11-19):
电容式液位传感器使用,容易受金属其他干扰问题,一般都是如何应对的  比如安装使用上如何避免,有没有好的厂家推荐下,万分感谢

网友:
两侧要有足够的空间,避免干扰,我用IFM的电容传感器检测液位,它的说明书有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什么都别装了。
其实有的位置不适合这种液位检测的。我们用来检测粘度大的液体。

网友:
电容位移传感器的一个典型案例是测量工况在受力的情况下的形变。为了得到更加接近真实的测量结果,必须在工况受力极端情况下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