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刀架的问题,有做刀架的朋友吗

楼主(2019-11-20):
有一台沈阳一机CKS6125需要换刀架,联系沈阳一机,对方说我这个刀架停产了,无替代型号。我又联系了其他做刀架的,说可以更换,这个到底能更换吗,请大神们指教,有做刀架的联系我。必须更换,不维修。

楼主:
我是一点都不懂,请各位指教 谢谢🙏

楼主:
更换新机会不会出现新的问题 要注意什么

网友:
常州武进戚墅堰是数控刀架生产之乡,全国的各大机床厂都是他的配套单位,你可以咨询一下,至于不生产了,也无所谓,只要安装尺寸能适应,数控系统都能兼容的。

网友:
实在不行就试试上二手市场上淘淘。

网友:
肯定可以更换,只要刀架的固定尺寸不要相差太大,就行。

网友:
售后是想自己卖刀架,你再打一次电话,表示可以从他那里购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