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动链与输送链的区别?

楼主(2019-11-20):
各位机械设计大神,请教关于链的问题,问题1:用于输送的工业输送链与用于传动的传动链是不是一样的?只是在不同的应用场合叫法不一样?

问题2:如果用于输送,输送链采用单排还是双排还是多排,选择的依据是什么?
问题3:链输送的噪音大吗,怎么减小链输送的噪音?
问题4:查询所有用于输送的链条规格,应该怎么查?有具体的国家标准吗?

网友:
我们是搞链的,楼主加我我提供资料给你。V18550469621,回到输送和传动问题。传动和输送看应用场合,传动一般指短节距链条,用于电机一类动力。输送就有多种链条了。

网友:
传动链多按照GB走,输送链范围更自由宽泛可异性、定制。

网友:
输送的可以选坦克链,这个好像没有国标,但是做得好的基本都是进口的

网友:
如果节距相同的话,就是输送链比传动链条窄了些(比如内连接内宽b1变小了),加了些附件而已。传动链种类较少,如滚子链、齿形链,主要作传动用,相对于输送链来节距较小、长度较短。输送链种类繁多,用于各种物料或物品的输送,如滚子链、圆环链、直板链、弯板链、双节距链、埋刮板链、提升机链等等,多数节距较大,负荷较重,长度较大,最长的达数百米。

网友:
链条导轨要减小噪音,可以用高分子耐磨塑料导轨取代金属导轨。而且耐磨性能提高几倍,无需润滑油,可用于食品行业、医药行业及电子行业等对粉尘要求高的行业。链条是有标准的。有需要联系我qq277251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