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臂的选择

楼主(2019-11-20):
大家觉得是1000的还是758的

网友:
看了你的计算,758没毛病

网友A:
计算倾倒就是758,计算弯矩就是1000

网友:
我觉得选一千

网友:
给1000太长了晃动会很大,不过主要看你的起重环境,而且你的20KG并不是直接增加到282这个点上,不能用282去计算。而且看你的起重机构还是带轮子的,就想问问在起重作业的时候你这边是否还需要进行移动。

网友:
重物的计算没问题,但是底座计算不对,20KG的质量是均匀分布,而不是全部集中在质心,因为旋转中心就在底座出,所以不能用等效质心来计算。

网友:
那得看是要计算脚轮的承载还是计算支撑杆的弯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算倾倒就是758,计算弯矩就是1000

对,看你要把谁作为计算对象。

网友:
应该选择1000,因为重物是以这个尺寸做为旋转的,这个计算出来最贴切。

网友:
都不对,先找到5kg的重心位置,再说相对尺寸。

网友:
先说你是要计算倾倒还是要计算梁的刚度?

网友(2020-01-07):
计算正确,如果你的支撑轴放置在底座的中间,可以简化成平面图计算,支点就是底座的右下脚轮,把底座和竖直杆看作一个整体。水平杆和重物看作一个整体。找出各自重心相对支点算力矩。计算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