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studio

楼主(2019-11-20):
inventor studio  如何设置零件转动的速度

网友A:
约束动画?还是参数动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约束动画?还是参数动画?

约束动画

网友A:
速度=距离/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距离/时间

好的  谢谢  意思是不能直接设置速度   比如30rpm    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