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ANUC系统,“相对坐标”坐标系的原点,可以通过参数或宏变量来修改吗?

楼主(2019-11-20):
请教,FANUC系统,“相对坐标”的坐标原点,可以通过改参数或宏变量的值来修改吗?

网友:
不要改,或者试着改,改完会后悔的

网友(2020-03-02):
直接说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你可以更改工件坐标系,

网友:
首先弄懂了何为相对坐标系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相对坐标系就是相于某一点而设的坐标系。我们任意设定的坐标系,用G52,或G92,或基本坐标系G54等等都是相对坐标系。只有机床坐标系是绝对的。任何坐标系都可用宏变量设定。至于参数是厂家设定的,参数设定的坐标 系一般用于行程,超程,不用于加工。你也可把G54-G59等认为是参数也可。

网友(2020-04-13):
相对坐标可随时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