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studio

楼主(2019-11-20):
inventor studio 设置零件转动(约束动画)初始设计是从0 -1800度 现在想修改为0-3600度  如何修改  还是要删除原本的animation  重新新建一个animation?  时间长度为5s

为什么设置的角度是为0-1800度  时间长度为5s   转动到一定角度后  出现反复摆动的效果  而不是顺时针或者逆时针一直转下去  ?

网友A:
不需要删除,这种情况下在原基础上修改数值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删除,这种情况下在原基础上修改数值即可。

我试了好几次  可以添加1800-3600  同时增加新时间段   但是如果希望在原有的时间段内更改为0-3600  好像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