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蒸发器的换热面积

楼主(2019-11-20):
怎么计算蒸发器的换热面积啊,已知蒸发温度,压缩机的制冷量等

网友:
简单的话,直接从《空调制冷》教材里套公式就完了。复杂的话,要考虑铜管的内径和壁厚、翅片的材质和涂层、翅片厚度和间距等等

网友:
可以参考家用空调的设计,查《空调设计手册》,先选择好换热管的材质(一般用紫铜)、直径、管排数,根据制冷量,从而计算出总的换热面积。

网友:
这东西很好弄 算总面积 按照制冷量2324为1P 算一下1P空调蒸发器面积 直接类比就完了 如果效果不好 加大风速 如果热交换不够 压缩机冷媒加少一点就OK了 一般没什么问题 都是摸索着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