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通过2000吨液压机压力矫正后会逐步升温到230度会变形吗

楼主(2019-11-20):
如图,厂里的产品是导热的钢板,钢板里面走深孔油路,每块钢板在设备上实际使用时温度会达到230度左右,从常温到230度需要的时间为1小时。之前我们的工艺是毛板液压机整形(目的在于减少后期龙门加工时候的切削工作余量)-机械加工(深孔加工,焊接,龙门磨),客户一直没有反应说有问题。
但是最近有一家客户认为我们在整形后做出来的板(2600mm长)在实际使用加热后的变形比较大,要求我们工厂不对其进行整形加工。
我就是想知道他们的这样的理论的想法合理吗?因为照着他们的想法做的话生产效率降低了很多,我想要一些科学的依据,但是念书太少,问下各位老大的意见。

网友:
钢板整形之后应力没有得不到释放,温度升高之后会有变形。

网友:
精加工之前去一下应力再试试

网友(点评):
成本太高了,量很大

网友A:
整形也叫矫形,之前我们最产品也用到了矫形的工艺,其实矫形过后会存在一个现象,即矫形半天或一天以后,产品会发生反弹,而且反弹量不一定会是矫形前的状态,楼主需要考虑这个因素,观察矫正后是否会反弹。

网友:
校正完事了要不要做退火处理,释放校形的应力

网友(点评):
请问该怎么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形也叫矫形,之前我们最产品也用到了矫形的工艺,其实矫形过后会存在一个现象,即矫形半天或一天以后,产 ...

多少都会反弹些的,我想知道的是我们做完矫形后精加工完后的变形量会大于未矫形后的吗?在我们工厂精加工后数据是一样的,但是客户在升温后有来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