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MM镜片偏心检测

楼主(2019-11-20):
直径1MM镜片偏心检测,镜片需要旋转且旋转工装机械轴与镜片机械轴同轴,各位大神有没有办法?

网友A:
你都同轴了为什么还要做两个分体零件呢,做到一个基准上不就行了,顶多加个旋转与升降了

楼主:
倒入上银丝杆出现这种问题

引用 网友A:
你都同轴了为什么还要做两个分体零件呢,做到一个基准上不就行了,顶多加个旋转与升降了

需要更换不同的镜片

网友:
去三坐标打一下

网友:
这个目视差不多就行吧?

网友B:
那是不是可以再增加一个旋转轴,这个轴放在正中间。

网友:
轮廓仪放大看看得了

网友:
用带“十字”标尺的光学显微镜配上治具,1mm直径的旋转不合理。。。。。采用:狙击枪瞄准镜方式,在显微镜观察镜面上做好标准中心点与标准同心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更换不同的镜片

安装镜片的东西做模块,更换模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是可以再增加一个旋转轴,这个轴放在正中间。

问题是怎么保证两个轴同心,公差只有5u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镜片的东西做模块,更换模块就可以了

镜片与工装需要配合,且不同镜片需要定制不同的工装,成本也比较高,公差只有5um

网友C:
和精磨球面的机床一样的要求
你研究研究精磨球面工序如何达到该要求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镜片用类似三爪卡盘的方式锢紧,这个微型三爪卡盘不能压到镜片所有侧边,压3/4,不然就没法打表了。
三爪中心有一个球面定位的球面凹形座,球面凹形座和三爪基座是和工装旋转轴一体加工,精度2-5μ以内。
每次放置镜片,首先镜片贴紧球面凹形座,三爪夹紧镜片,镜片平面打表在0.01mm以内;其次,旋转工装,打表在镜片侧边看是否达到要求。试几十次,得到结论,平面打表在0.01mm以内就可以达到同轴5μ以内
每次装配打表即可。
对工装要求高,工装旋转误差首先要达到μ级,这个工装才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精磨球面的机床一样的要求
你研究研究精磨球面工序如何达到该要求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镜片用类似三爪卡盘 ...

得到结论后,每次调整好打表镜片表面平面度0.01mm就行,不用打外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