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保探伤的钢板加工后出现气孔或裂纹不算质量问题吗?

楼主(2019-11-20):
      图纸要求使用GB/T1591 Q460C的钢板,没有要求保探伤,但是我们一直用的保探伤的板子,现在想节约成本使用正常的不保探伤的板子,但是采购人员说之前用不保探伤的板子加工后出现过气孔和裂纹。我认为不管保不保探伤,出现气孔和裂纹都应该是原材料质量问题吧,难道不是这样吗?

      希望大家给一点帮助,我看标准没有找到针对这种问题的条款。谢谢!

网友:
只要人家符合国标,就不能算不合格

网友(点评):
跟国际没半毛钱关系,跟合同才有关系。

网友:
楼主是什么生产工艺,导致产生裂纹和气孔。
以弧焊为例,焊道产生的气孔和裂纹以生产条件等很多工况因素有关,不仅仅是材料本身有问题。

网友:
这可能在LZ的单位是有沿革的,有可能之前某个时期遇到过这个问题出现过,解决的办法是先探伤然后再进场,标准里没有规定就不能算不合格,关键是你们买到了有问题的材料,加工中出问题造成损失需要有人担责!采购一般不能轻易更改,除非LZ有背书。

网友:
不保探伤的板子,能是GB/T1591 Q460C的钢板吗?

“我认为不管保不保探伤,出现气孔和裂纹都应该是原材料质量问题吧”?
这话,楼主打算跟谁说?楼主是干嘛的?

网友:
你给采购提供的钢板标准是哪一个?质量验收依据你提供的标准进行,达不到标准条款的属于质量问题,而不是你说的加工后出现气孔是质量问题。

网友:
GB/T1591 Q460C  有没有保探伤我不知道,但是你的采购要求如果有要保探伤就是来料不合格.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1-20 18:12楼主是什么生产工艺,导致产生裂纹和气孔。

以弧焊为例,焊道产生的气孔和裂纹以生产条件等很多工况因素有关,不仅仅是材料本身有问题。
只是机加工,没有任何焊接

楼主:
|17567410发表于 11-20 18:20 本帖最后由 17567410 于 2019-11-20 18:42 编辑

这可能在LZ的单位是有沿革的,有可能之前某个时期遇到过这个问题出现过,解决的办法是先探伤然后再进场,标准里没有规定就不能算不合格,关键是你们买到了有问题的材料,加工中出问题造成损失需要有人担责!采购一般不能轻易更改,除非LZ有背书。
您好,我们之前就是采购正常的GB/T1591-2008的钢板,出现过一次问题后就开始买价格高一些的保探伤的钢板,现在公司要求降成本,我就想咨询一下出现这种问题是不是符合国标,还是不保探伤出现这种问题是正常的。

楼主: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11-20 18:46不保探伤的板子,能是GB/T1591 Q460C的钢板吗?

“我认为不管保不保探伤,出现气孔和裂纹都应该是原材料质量问题吧”?

这话,楼主打算跟谁说?楼主是干嘛的?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保探伤的钢板,没有出现问题,但是采购的保探伤的钢板价格比不保探伤的高很多,而且钢板比较厚,还不好采购,现在就是想咨询一下是否有必要要求保探伤还是采购正常的符合国标的钢板就可以。谢谢

楼主: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11-20 18:46不保探伤的板子,能是GB/T1591 Q460C的钢板吗?

“我认为不管保不保探伤,出现气孔和裂纹都应该是原材料质量问题吧”?

这话,楼主打算跟谁说?楼主是干嘛的?
您的意思是正常的GB/T1591的钢板应该保探伤吗?

网友(点评):
被听到半拉。。。

楼主:
|银海不平发表于 11-21 08:42GB/T1591 Q460C  有没有保探伤我不知道,但是你的采购要求如果有要保探伤就是来料不合格.
目前的采购要求是保探伤,来料也没有问题,现在是想把保探伤的要求去掉,原材料会比较好采购成本也会降低,但是在这之前想确认正常的的国标材料假如出现这种问题算不算合格。因为我也没有在标准中找到明确的关于探伤的要求,所以来问问大家。

网友:
GB/T1591 Q460C只是对钢材化学成份和强度做了规定,但是其它性能并没有要求,所以你还必须另外提出例如保探伤的要求(因为普通钢材肯定没有保探伤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们之前就是采购正常的GB/T1591-2008的钢板,出现过一次问题后就开始买价格高一些的保探伤的钢板, ...

这个问题是这样标准上没有要求钢厂就不会去做,正常企业是按国标或高于国标生产的产品的,正如LZ讲生产中出过这个问题,生产当中出过问题,为避免材料、工时、工期等损失,就要求采购去外面“挑”着买,如果LZ的企业有实力也可以到钢厂去订购,不管怎么样成本必然是提升的。再有LZ能找到某个供应商,某厂的材料能够达到风险可以接受,也可取消规定,但是有雷一般采购是不抗的,估计LZ这是大件比较费工时的那种,还是延续吧!

楼主:
|17567410发表于 11-21 11:58
这个问题是这样标准上没有要求钢厂就不会去做,正常企业是按国标或高于国标生产的产品的,正如LZ讲生产中出过这个问题,生产当中出过问题,为避免材料、工时、工期等损失,就要求采购去外面“挑”着买,如果LZ的企业有实力也可以到钢厂去订购,不管怎么样成本必然是提升的。再有LZ能找到某个供应商,某厂的材料能够达到风险可以接受,也可取消规定,但是有雷一般采购是不抗的,估计LZ这是大件比较费工时的那种,还是延续吧!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11-21 11:39GB/T1591 Q460C只是对钢材化学成份和强度做了规定,但是其它性能并没有要求,所以你还必须另外提出例如保探伤的要求(因为普通钢材肯定没有保探伤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