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熔焊接焊头的材质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9-11-20):
各位大神,小弟刚接触热熔焊接,请教一下如果要焊接ABS和尼龙布,焊头应该使用什么材质?焊接时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网友:
热熔连接方式的选取主要取决于两者联接塑料件材质等级、密度等因素,一般取性能更优的一种。

网友:
看看非金属管道的焊接,注意事项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