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出扭矩达不到

楼主(2019-11-20):
小弟遇到一个问题:增大减速机减速比后无法达到预期的输出扭矩
         结构说明:步进电机+蜗轮蜗杆减速机,带动丝杆旋转,螺母做直线运动
         参数说明:步进电机为86步进电机 额定输出扭矩12NM,蜗轮蜗杆减速机减速比为60,丝杆选择的是40直径,导程10的,荷载100KN
         计算过程:①计算需要的扭矩  选择的公式是  T=FL/2πη   F=100KN  L=10  算得T=176.928NM
                           ②计算减速机输出扭矩   驱动器输入电压48V 输出电流6A  选用电机输出扭矩为3NM,算出T=3x60=180NM
                           ③丝杆的载荷是够的,安装选型手册选型,安全系数为2倍
         实际情况:实际情况只能达到70KN,考虑之前没有考虑涡轮蜗杆减速机的效率比较低,所以选用100减速比的蜗轮蜗杆减速机,其输出扭矩
                           T=3x100x0.75=225NM
          更换减速机之后,实际只能达到99KN,且这个力无法保持
想问下大家,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望大家能解解惑!

网友A:
你弄个好点的减速机,减速机拆卸下来,检验下减速机的力矩损失,不行手转下就知道了;分件检查后,安装一步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弄个好点的减速机,减速机拆卸下来,检验下减速机的力矩损失,不行手转下就知道了;分件检查后,安装一步 ...

您好 感谢您的回复 我明天准备拿扭矩传感器测一下减速机输出的扭矩。。还有就是这个单纯的提高减速比,无法按照线性或者近似线性的比例,增大输出扭矩,那有没有这个计算公式?或者输出扭矩与减速比的曲线啥的?有没有这方面资料 您能推荐一下吗? 谢谢

网友:
有没有蠕动,有没有计算功率,

网友:
扭矩结合电机输出功率(考虑传动效率)计算,可能是电机输出功率本身就不足。

网友:
60的减速比按道理来说应该不会呀,楼主机构负载的移动是什么导向,估计哪里卡住了。。。

网友:
60的减速就算考虑蜗轮蜗杆和滚珠丝杠的效率也差不多有130KN的扭矩,还有一个空载扭矩没有算在里面,楼主可以实测一下,是不是电机本身的功率达不到要求呢?当然按照一般的设计,你这个系数实在太小了,工作负载一般都只在30%左右

网友:
应该考虑增大电机功率而不是更换减速机。理论出力180N*M,实际只有70%,说明30%部分就是内部摩擦力了,如果不换机械部分零件,摩擦力基本固定的,换更大的减速机内部摩擦力只会更大。

网友:
8楼说的对,实际扭矩还要乘以减速机的效率,可以问一下厂家要具体的数值。

网友:
12NM电机大概3Kw左右电机,拖100KN有点小

网友:
齿轮扭矩 T电=F载*(D/2)    D为齿轮直径
丝杆扭矩 T电=F载*BP/(2πη)BP为丝杆行程 η为丝杆效率 一般0.9
同时还要满足电机的转动惯量
另外齿轮丝杆加工精度会影响效率
国产小厂电机可能虚标

网友:
用60比的減速機  可見你電機轉速應該上千轉....你先查下你步進電機的現實操作轉速下  轉矩還剩多少??

网友:
蜗轮蜗杆减速机速比很小效率也就是60-70%,你这个速比100传动效率也最多25%,建议更换传动效率高的减速机

楼主:
根据各位同僚的建议 特做如下分析计算
1:电机转速:驱动器细分3200,控制器给予的脉冲数为每秒8000,理论转速150r/min
2:用扭矩传感器测试 ,电机带减速机与扭矩传感器连接,  60减速比和100减速比的输出扭矩差不多,都可以达到需要的扭矩180NM,但是都会咔咔响,无法保持这个扭矩
结论:电机输出扭矩没有达到额定的保持扭矩,既无法达到商家标的12NM的这个扭矩,
原因:驱动器工作电压为DC24V至110V,设置驱动器的输出电流为6A,实验中供给电压为48V,电流为5A,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各位同僚的建议 特做如下分析计算
1:电机转速:驱动器细分3200,控制器给予的脉冲数为每秒8000,理论 ...

咔咔响...就是失步的表現...
按說法  150rpm 應該自啟動轉矩內  不應有達不到標示轉矩的問題...但電流小於額定電流6A 也是原因之一
但對於你用渦輪減速機  再加絲桿昨直線傳動  想知道整個組合  最終的移線線速度是多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咔咔响...就是失步的表現...
按說法  150rpm 應該自啟動轉矩內  不應有達不到標示轉矩的問題...但電流小 ...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最终转速很慢 在接近我需要加载的目标数值时,会减速,很慢的速度进行直线移动,最终的速度就是1mm/min,丝杆导程是10,换算到减速机输出转速就是0.1r/min,那电机只有0.001r/min了,这个速度很小,但是力保持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最终转速很慢 在接近我需要加载的目标数值时,会减速,很慢的速度进行直线移动,最 ...

按目前資料...步進電機未分頻前  按兩相半步  你使用頻率在  40到1000 也應該沒有加速轉矩過大的問題....但低速跳動問題...你能使用?
能提供電機驅動器的轉矩曲線圖嗎?要不去廠家買個能跟你這個電機能匹配的定電流驅動器,確保電流能滿足6A的轉矩特性...跟電機熱產生的總組抗變高而轉矩更不足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