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公差

楼主(2019-11-20):
麻烦请教各位懂位置度公差的大侠,基准后面带M的位置度如何计算,如图的产品,实测基准A的尺寸φ14.96,小孔孔径为φ4.97.那么实际的位置度是多少?

网友A:
位置度不是直径。而是中心对中心的那个尺寸。就是你的实际点画线圆的直径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度不是直径。而是中心对中心的那个尺寸。就是你的实际点画线圆的直径偏差

偏差允许多少呢?

网友(点评):
请问理论正确尺寸在哪

网友:
这个需要三坐标检测

网友:
我的理解是,你的φ4.95的孔圆心在目标位置画一个直径0.05的直径圆,然后在这里面可以随意跑~

网友(点评):
哈哈哈哈,你Y的连理论正确尺寸都没有,就舔脸说公差在哪

网友:
M是最大实体的意思

楼主:
各位大侠,我就想知道现在这个小孔的位置度最大能为多少?因为后面是最大实体的。

网友(点评):
理论正确尺寸都没有,这叫位置度公差吗

网友:
我的理解是4.5的圆心位置相对点划线不超过0.05

网友(点评):
理解啥,理论正确尺寸都没有,靠什么理解

网友B:
①原图理解:1.按给出的图的意思是指:四个孔的 中心位置 与中间直径15的孔的内壁圆柱面的位置度,为0.05。也就是说的是,被测轴线(直径4.95孔的)必须位于直径为0.05且以大孔内壁圆柱面为基准的,理论正确尺寸所确定的理想位置为轴线的圆柱面内!
2.加了个M,就是要表达有包容要求,也就是0.05+0.06=0.11即:直径4.95的孔中心线可以再0.11的圆柱内任意位置!0.11就是你要的尺寸。
③问题:标的好复杂啊,为啥不直径标在四个孔的辅助圆上,确定位置。然后就是出图太不仔细了,15的是直径!基准应该是15孔的中心线,按图的话就是指端面了。你想要保证四个孔与15孔的位置,完全是可以标在辅助圆上,简单明了。

网友(点评):
抱歉,是0.05+0.03=0.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①原图理解:1.按给出的图的意思是指:四个孔的 中心位置 与中间直径15的孔的内壁圆柱面的位置度,为0.05。 ...

谢谢大侠的细心纠正与解释,十分感谢!你的见解我也十分认同,但是还有一处,基准后面加的M是什么意思?又该怎样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的细心纠正与解释,十分感谢!你的见解我也十分认同,但是还有一处,基准后面加的M是什么意思? ...

就是基准的尺寸也要遵循最大实体要求。
①公差分为:几何公差(尺寸的)+形位公差
②它们应遵循独立原则:即图上给定的尺寸、形状和位置要求是独立的,必须得分别保证。(比如4.95孔的公差你得保证,它的位置度也得单独保证)。
③在满足2的情况下,几何公差与形位公差又有相关要求(包容要求E、最大实体要求M、最小实体要求L)

M标在了A后面,即基准也得满足最大实体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基准的尺寸也要遵循最大实体要求。
①公差分为:几何公差(尺寸的)+形位公差
②它们应遵循独立原 ...

我无法在上面说话,着急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基准的尺寸也要遵循最大实体要求。
①公差分为:几何公差(尺寸的)+形位公差
②它们应遵循独立原 ...

前辈,借一步说话,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借一步说话,可以不?

不是大侠也不是前辈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辈,借一步说话,可以不?

能否借一步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基准的尺寸也要遵循最大实体要求。
①公差分为:几何公差(尺寸的)+形位公差
②它们应遵循独立原 ...

基准满足最大实体要求指的是什么?相对而言,小孔的位置度会因为基准的最大实体二放宽吗?如果可以放宽,那么放宽到多少?还要请教大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基准满足最大实体要求指的是什么?相对而言,小孔的位置度会因为基准的最大实体二放宽吗?如果可以放宽, ...

标了最大实体要求的地方,其实是降低了对零件的要求的,只要保证了可装配性就行了。
便于充分利用图样上给出的公差值,当被测要素或者基准要素偏离最大实体状态时,形位公差可以得到补偿值,相当于公差带变宽了。从而提高零件合格率,给厂里带来经济效益。
所以,基准标了M  按照最大实体要求去计算,叠加的

网友C:
新的位置度可以放宽至=0.05+0.02+0.01=0.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了最大实体要求的地方,其实是降低了对零件的要求的,只要保证了可装配性就行了。
便于充分利用图样上 ...

0.03(本身孔公差)+0.03(基准孔偏差)+0.05(本身位置度公差)=0.11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的位置度可以放宽至=0.05+0.02+0.01=0.08

您这个算法具体一点是怎样算的?

网友D:
位置度其实并不复杂,就本题来说,无非检测4个孔位置。那M即最大实体有什么用呢?设计专用检具时有大用!可以方便设计检测销子的直径,销子直径按照最大实体尺寸(即孔的下极限尺寸)来定,见示意图。

网友(点评):
若实际孔直径比下限尺寸大,通俗而言就是孔径比较宽松的话,孔的尺寸公差可以匀一点给位置度,这样孔位置度要求可以适当放宽点了。可以做的比0.05稍大些也可以。

网友E(2020-08-05):
M既MMC,最大实体尺寸,也就是在孔最小的时候,位置度可以偏移0.05+0.03=0.08,孔最大的时候,位置度可以偏移0.05

网友(2021-01-01):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的细心纠正与解释,十分感谢!你的见解我也十分认同,但是还有一处,基准后面加的M是什么意思? ...

同学,这个问题是最最基础的问题,你百度都能搜到。
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当A基准和你这个4.95的孔,均为最大实体状态时,位置度最大可以为0.05,偏离最大实体时,位置度最大可以为0.05+这两个位置分别偏离最大实体的值。
例如:孔为4.98(孔的最大实体尺寸为4.95),A基准为15(其最大实体尺寸为15-0.06=14.94),此时,允许你的孔的位置度最大为0.05+(4.98-4.95)+(15-14.94)=0.05+0.03+0.06=0.14,不超过0.14,就不算位置度超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位置度其实并不复杂,就本题来说,无非检测4个孔位置。那M即最大实体有什么用呢?设计专用检具时有大用!可 ...

你这个是理论值,实际还要考虑检具加工时候的形位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M既MMC,最大实体尺寸,也就是在孔最小的时候,位置度可以偏移0.05+0.03=0.08,孔最大的时候,位置度可以偏 ...

说反了。兄弟。最大实体是孔最小的时候。

网友(2021-02-21):
14.94 4.9就好了按照这个尺寸去设计

网友:
0.09

网友(2021-10-19):
基准偏移,主要为了设计检具用的,当你4个小孔位置度超差的时候可以通过15大孔基准偏移,使零件合格,本质上放松了零件要求

网友:
如果两个圆都做最大实体(就是孔最小),那么位置度只有0.05  +  这个圆大了0.02,实际活动空间大了,可以借给位置度用(14.96-14.94)  +   这个圆大了0.02,可以借给位置度用(4.97-4.95)=  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