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打印出来的尺寸线箭头超长了一点呢?

楼主(2019-11-20):
事件起因是今天车间反馈设计的零件装配有问题,打开三维模型和电子档图纸仔细核实了一下,显示装配没问题。去车间量了下实物尺寸,发现问题出在172尺寸上。原图标注的这个172为内尺寸,solidworks工程图和转化成的PDF电子档显示都没问题,能看出是内尺寸。但是PDF打印后的下发到车间的图纸尺寸线箭头都超出尺寸线一点了,百思不得其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尽量不标注内尺寸,免得出幺蛾子。

网友:
估计是字体自动转换问题。

PDF打印的首选项里,只要看见“替换”的选项,就设置成不替换的那个。

或者,看见“位图”就选它。

网友:
查查选项当中的箭头设置的对不

网友:
图纸上箭头尺寸设置还是不对吧?软件是个傻子,你给它多少它就给你显示多少

网友:
   这种U型折弯的零件,我们正常都要文字附加说明是内尺寸还是外尺寸,免得加工出现问题。

网友:
应该是导出PDF后,尺寸的比例自动发生了变化,图档里面看不出来,打印比例放大就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