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帮我看看这是啥

楼主(2019-11-20):
这个TS-A2是啥材质啊,还有后面两个特别说明是什么意思哦

网友:
金属材质牌号对照表?

网友:
从什么文件里截的图?也感觉像材料清单

网友A:
TS-A2是Tool Steel A2(UNS T30102).
后面标注的是洛氏硬度,查物理特性的话在595℃的时候硬度范围在50-52 HRC。
那个McMaster可能是指外网的一个标准型号对照网站McMaster-Carr,但你标的这个号找不到对应产品。但其他有对应产品的编号都是成品,且材料跟前面标注的不一致。不明白具体是要干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TS-A2是Tool Steel A2(UNS T30102).
后面标注的是洛氏硬度,查物理特性的话在595℃的时候硬度范围在50-52  ...

6832K66好像是齿轮                                         Metal Gear - 20 Degree Pressure Angle
                Round Bore with Set Screw, 24 Pitch, 60 Teeth
可以在McMaster官网(非国内代理网站)的Order页面查到
https://www.mcmaster.com/=1krx0ht

网友:
第二个是淬火硬度

网友:
TS-A2  好像是模具钢

网友:
McMASTER 266N13   这个好像是品牌  不是齿轮,就是轴承

网友:
前面这列是牌号,后面估计是品牌和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