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实体要求什么意思

楼主(2019-11-21):
如图,请问这样标注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需要标注这个

网友:
最大实体要求时,孔最小。M24螺纹底孔φ21,当底孔为φ20.8时,螺纹孔位置度0.2;当底孔为φ21.2时,位置度为0.2+0.4=0.6。相当于孔径大小补偿到位置度上,放宽了螺纹孔要求。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点评):
没有补偿一说,位置度不可能这么大偏差的,再说了底孔做的再大,攻丝螺纹自动定住孔中心了,是无法偏移孔位置度的。

网友(点评):
是相当于对位置度进行补偿的

网友(点评):
实际轮廓补偿位置度

网友:
我理解不是位置度,位置度明确了要控制在0.2以内,最大要求我认为是底孔尺寸差值,也就是底孔直径控制在21正负0.1范围

网友(点评):
亲还记得同一要素形状公差和位置公差的帖子吗,请多查阅资料、多学习哦,论坛是学习的一种途径,主要是看书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但我不认同螺纹孔+M有暖用!要是螺纹过孔倒是可以理解。加M倒像是多余的阑尾。

网友(点评):
最大实体原则,是有些零件,如果按位置度超差了,但是却能满足使用,所以用孔的公差来补偿位置度,以满足使用要求,实际上是比独立原则要松的,所以多看书,不要自己在这里瞎猜

网友:
按我之前的理解,它相当于尺寸公差和位置公差形成的尺寸链要满足要求。
一般来说这个好像都是标在螺丝过孔的通孔上,来保证螺丝能穿过通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理论正确尺寸都没有,何称位置度公差
最大实体要求是尺寸公差补偿形位公差,这特么根本没有尺寸公差,跟 ...

在另一篇帖子里面见过您在每个评论下面回复了,也是如此论调。首先,我只是问下这个标注什么意思;
第二,我是截取了一小部分,可能您没看清;
第三,经过我查阅机械设计手册“形位公差及其符号的标注”,图示标法是存在两处错误的,您也没有发现其中错误之处

网友:
被测要素的实际轮廓应遵守其最大实体实效边界;当其实际尺寸偏离其最大实体尺寸时,允许其形状、定向、定位误差值超出在最大实体状态下给定的公差值的一种要求,用符号表示

所以能看懂机械设计手册的人还是挺厉害的

网友B:
看起来标注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阁下简直要让人把大牙笑飞吗,有胆量把国家标准的文字描述拿出来

网友(点评):
但是楼主的图是螺纹孔,不是你图上表示的过孔和螺栓,如你图表示是没啥异议,但楼主的图那个M就像空降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标注没有问题

错误一:最大实体要求符号应直接置于公差值后方,单独与一个方格内是不正确的;
错误二:标注图中可以看出,给定公差的孔是圆周孔,公差值前应加符号φ

网友(点评):
你书读的真多!请教一下孔的位置度不加φ和加φ区别在哪?标注没有错,是你认错了,那是2种尺寸含义。

网友(点评):
亲可以重新读下大学,问问制图老师

网友B:
原来你们都知道啊...真是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你们都知道啊...真是厉害

您的每条回复都酸里酸气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每条回复都酸里酸气的

平时我也不这样,最大实体是真的不知道。

几乎从来就没有标注过最大实体,看设计手册也看不懂...

但是现在又要让我做出一个虚心学习的样子,只能夸你们懂的人了啊....

其实最可怜的是什么,是我老老实实按照设计手册标完了,加工师傅问我这个M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时我也不这样,最大实体是真的不知道。

几乎从来就没有标注过最大实体,看设计手册也看不懂...

您可真是酸不溜丢的,半懂不懂的看了一眼书就想来否定别人来获得满足感。最后自己被否定了又酸里酸气的来说:啊~你们好厉害~啊~你们什么都懂,被讽刺后又本着谦虚的名义嘲讽别人,归根结底就是找存在感、找满足感、找荣耀感。另外,论坛是个互相讨论学习的地方,
请不要带坏论坛风气!
请不要带坏论坛风气!
请不要带坏论坛风气!

楼主:
@老鹰  此贴有损论坛学习风气,请删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可真是酸不溜丢的,半懂不懂的看了一眼书就想来否定别人来获得满足感。最后自己被否定了又酸里酸气的来 ...

如果我的言论对你有什么不敬的地方,我道歉。
另外我感谢你对我发的截图做出的指正,我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