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液压机机架强度计算

楼主(2019-11-21):
恕在下才疏学浅,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如图中的30T液压机上顶板与下底板的厚度,还有4根光轴的直径怎么计算? 之前设计都是套用公司前辈的经验,现在想学习一下这些都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
上面那块板应该承受反作用力,下面那块板其实并不承受大的反作用力,基本上都是水平方向的力,四根杆子应该是反向拉力

网友A:
请问图档能否分享下,一起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图档能否分享下,一起研究下

开玩笑吧   这种简单的压机 看看图片就能画了

网友:
在线文库有毕业设计可参考

网友B:
凭经验判断直径没有25,怕是抗不住呀;最好是能用软件受力分析一下。

网友C:
45钢  直径40mm(看似均载情况下),否则把安全系数给大一点,到60mm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四根柱子用压杆稳定的判别式计算刚度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钢  直径40mm(看似均载情况下),否则把安全系数给大一点,到60mm
不知道对不对

60的差不多   我参考了森托的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凭经验判断直径没有25,怕是抗不住呀;最好是能用软件受力分析一下。

大佬用什么软件做分析   SolidWorks自带的吗

网友:
ANSYS有限元分析

网友D(2020-04-10):
呵呵,导柱不光看拉压,还有偏心距。首先根据受力画出受力图,然后根据受力列出位移协调方程,再简化框架,列出静力平衡方程,做出单元框架的静定基及弯矩图等等。这是手算。如果用软件,ansys是精确的力学分析,用solidworks精度差点,但是能满足工程应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导柱不光看拉压,还有偏心距。首先根据受力画出受力图,然后根据受力列出位移协调方程,再简化框架, ...

大佬分析思路清醒  膜拜

网友:
有限元分析全部搞定

网友(2020-09-24):
看来得学学有限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