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槽密封结构设计

楼主(2019-11-21):
设计需要图示这么一个结构,槽里面充满水,水压为0.2MPa左右,然后需要一个“盖子”进行密封,这个盖子应该怎样设计可以确保水不会渗漏出来?
初步想简单做一个盖子,盖子和水槽接触面上加密封橡胶圈,然后盖子通过螺钉安装在水槽上面,这样的结构可以保证不漏水吗,或者有没有其他更好的结构,哪位大侠有相关方面经验提供些建议?

补充内容 (2019-11-22 08:42):
材料是塑料件,三维尺寸大概:180×180×25mm

网友A:
做法兰,法兰面加密封圈,上螺丝

网友B:
如果是塑件,参考 LOCK 水杯,饭盒 或储物箱; 如果是五金件也可能参考类似结构;

如果不经常拆箱,用螺钉也可以;

以上中间加防水密封条,

条件允许,结结可以优化一下,圆的,方的都可以,不要那么多弯;

网友:
用免垫片密封胶(红色的)涂满接合面,保证不会漏气

网友:
整体做成瓶状,开孔的地方为瓶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法兰,法兰面加密封圈,上螺丝

这个和我说的做一个盖,加密封圈,螺丝固定应该是一个意思,不过我第一次做不确保密封性是不是够,会不会漏水,你有做过类似的结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塑件,参考 LOCK 水杯,饭盒 或储物箱; 如果是五金件也可能参考类似结构;

如果不经常拆箱,用 ...

水杯那些都是螺纹配合旋紧,然后加密封圈,我这个把密封圈压紧的话只能靠均布几个螺钉,没有螺钉的地方压紧力应该弱一些,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密封性。另外这个结构的外形是功能需要,这个改不了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扣卡结构,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和我说的做一个盖,加密封圈,螺丝固定应该是一个意思,不过我第一次做不确保密封性是不是够,会不会 ...

这样的,水压1.5MPa,不过这是压铸的,四周也都很厚

网友(点评):
1.5MPa。。。。。塑料件?

网友:
上下盖都做槽位放硅胶密封圈,锁螺丝肯定可以的

网友C:
楼主先说说你这个东西的尺寸和材质吧

网友:
如果不经常拆卸的话,就o型密封圈加密封胶。然后螺钉紧固。螺钉在密封圈外侧。

网友:
密封圈加盖板,完全可以实现不漏水,我们之前做过很多款水道都是采用这种方式,铸铝壳体,防护等级IP67。
预留密封槽,采用O型圈,压缩率25-30%,填充率≤90%,打水压0.3MPa左右都是可以满足的。
不过现在压铸的都采用摩擦焊的居多了。

网友:
做环形槽O形圈压紧

网友D:
水槽钢板厚度多少?水槽盖与水槽用螺栓怎么连接?水槽盖扣在水槽上时,接触面是图中那个台阶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槽钢板厚度多少?水槽盖与水槽用螺栓怎么连接?水槽盖扣在水槽上时,接触面是图中那个台阶面吗?

接触面是台阶面,这个是塑料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说说你这个东西的尺寸和材质吧

材质为塑料,初选ABS或PC都能吧,三维尺寸大概180×180×25mm的样子

网友E:
盖子按密封的形状设计即可,其实主要考虑点是盖子与型腔密封的垫圈,或密封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材质为塑料,初选ABS或PC都能吧,三维尺寸大概180×180×25mm的样子

0.2MP的压力,尺寸18cm*18cm,算下来大概600公斤的力作用到你的盖子上,你这个上盖厚度打算用多厚啊,螺钉用多大的,600公斤你用ABS塑料做,
我估计你不可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盖子按密封的形状设计即可,其实主要考虑点是盖子与型腔密封的垫圈,或密封胶。

大侠言之有理,那么密封圈应该设计成啥样,这个有讲究不,密封胶最好不要用,这个结构外观上要求尽量美观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0.2MP的压力,尺寸18cm*18cm,算下来大概600公斤的力作用到你的盖子上,你这个上盖厚度打算用多厚啊,螺 ...

额。。可能我水压估计有误。。我想达到的效果就是图中圆形出口出有两根水管,水是一进一出,在我这个水槽结构里面高速循环起来,水压能保证水的流速达到家用水龙头出水比较足时的流速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可能我水压估计有误。。我想达到的效果就是图中圆形出口出有两根水管,水是一进一出,在我这个水槽 ...

家里的自来水压0.2mpa基本是最小的,大的0.5mpa都有。这个材质会有很大问题

网友:
密封方式是没有问题,但是按你这结构,开孔攻牙是不行的,塑料攻牙又有压力,牙很可能崩坏,压不紧漏水,可以做成凸缘结构

网友:
O型圈完全可以啊,再加上螺栓,完全可以

网友:
你这个设计成这个形状了,为啥不做成油箱一样,留个进出口就行了,为啥这么设计?

网友(点评):
叫我说,把上面焊死,留出一个水的进口,做成圆的,好密封,这样可靠

网友:
你这个不是槽,是个罐,对塑料来说压力很大。所以关键不是密封,而是强度设计

网友:
o型密封圈加密封胶

网友:
最简单的结构就是螺纹孔安装螺钉带O圈就能密封住

网友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12.52224068d70CBi&id=2050135640&ns=1&abbucket=9#detail
比如这个盒子基本就是你设想的结构,但是它并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12.52224068d70CBi&id=2050135640&ns=1&abbucket=9#det ...

多谢多谢!!

网友(2021-08-19):
这都啥呀

网友:
压力,水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