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体零件打不开?也还原不了

楼主(2019-11-21):
l零件倒看得到(solidworks2018),有没有遇到,解决过这个问题的??谢谢
                  可能是个bug

网友:
楼主的图片能证明什么

网友(点评):
知道的人,秒懂

网友:
轻化了,右键-属性-还原

网友(点评):
还原不了,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找到零件单独打开,再打开装配体试一下呢

网友(点评):
零件能找到,但同样打不开

网友:
,再打开装配体试一下呢6

网友:
有重名文件?
或者是默认找不到文件所以不找了?
把这个√上试试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应该是正解,昨天重画了

网友:
你是不是X-T导出来的装配体,可能那个零件本身也打不开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重新导一遍就好了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可以,但x-t没了

网友:
这个零件里面的模型是轻量化,没有实体数模,只能看,不能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