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背衬轴承用高温润滑油?

楼主(2019-11-21):
由于环境的原因,背衬轴承(开口)不能用稀油类(含乳化液)润滑,周围环境还很高(400-500℃)。在此条件下,该用什么润滑方式最好(油品不能随意滴落)?

网友:
轴承用稀油润滑风险很大,可以选用高温润滑脂,定时加注+接油盘图片来自网络,可以自己与供应商沟通。

网友:
"背衬轴承(开口)不能用稀油类(含乳化液)润滑"

这个叙述,没怎么听过。就是无防尘盖,无密封盖的轴承么?含乳化液的润滑油---从没有这样的产品!

您介绍的工况,不知道是什么设备。设备原说明书,用油是如何解释的?还是你设计产品,有这样的要求。

即使是,高温润滑脂(严格意义在这样的温度下,已经不能算是润滑脂了),应该也会有滴落,不论是液体或者固体。

不知道这个轴承,转速多少?是什么样的工作状态?有见过某生产线,也是高温,应该用高温链条油,自动喷射润滑。

网友:
固体润滑怎么样?

网友:
400-500对高温润滑脂来说不高,关键是考虑背衬轴承刚查了SKF和森吉米尔的都没有脂润滑的。

网友:
锂基润滑脂有没有试过,有时土方法还管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现在在考虑方案。肯定是脂类润滑,耐高温,不滴落。还有容易打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