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选型求助

楼主(2019-11-21):
小弟求助
想用步进电机带同步带驱动,带轮节径15.28mm,加速度500mm/s2,最大速度600mm/s,导轨导向,10kg的物体放在导轨正上方,选用多大电机?除了要计算10kg物体加速受力以外是不还需要加导轨静负载,用推力计测了一下大概20N的力就能推动,那么电机需要扭矩=(10x0.5+20)x15.28/2/1000对否

网友A:
请把步进电机到拖动重物沿导轨运动之间的传动链描述清楚吧。重物沿导轨运动的推动力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步进电机到拖动重物沿导轨运动之间的传动链描述清楚吧。重物沿导轨运动的推动力是多少?

就是一个简单的步进电机+同步带+导轨导向驱动装置,导轨水平放置,导轨上固定10kg重物通过同步带连接拉动,现在我用推力计匀速推动重物移动大约需要20n的力,我现在要计算的就是需要电机的扭矩

网友(2020-01-14):
没问题,应该还要乘安全系数,只是你的带轮轮径好小,多少节距的?没几个齿吧,齿也很小吧,啮合齿太少皮带容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