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密封圈的问题

楼主(2019-11-21):
镶在孔里的密封圈,与轴密封   用什么形式的密封圈

楼主:
补充说明   是这圈标记处加的密封圈

网友A:
动密封还是静密封,静密封O型圈就可以,动密封用油封或者斯特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密封还是静密封,静密封O型圈就可以,动密封用油封或者斯特封

动密封   是气缸   工作压力在1.6MPa以下

网友B:
0型圈,稍微可以选大一点的,压下去就压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型圈,稍微可以选大一点的,压下去就压紧了。

多谢

网友:
看动作幅度和频次

网友:
密封圈装上去后,再抹点油,这样运动起来就不涩了

网友:
密封什么介质?压力多大?

网友C:
根据工况,O型圈即可,注意槽两侧不要 有飞边毛刺,防O型图动作时损坏!

网友:
可以考虑用标准型气缸的前端盖活塞杆密封圈,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工况,O型圈即可,注意槽两侧不要 有飞边毛刺,防O型图动作时损坏!

多谢多谢,密封圈这一块真是个非常专业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工况,O型圈即可,注意槽两侧不要 有飞边毛刺,防O型图动作时损坏!

动密封就靠一个O型圈,可能会密封效果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