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斜齿轮传动的问题

楼主(2019-11-21):
如题,斜齿轮在传动时,正转和反转传动效率是不是一样?
因为设计斜齿轮时要考虑齿轮的方向,是不是因为斜齿轮斜的方向不一样,传动效率就会不一样?

网友A:
有差别,但差别很微小

网友:
传动效率一样。

网友:
传动效率与旋转方向无关,之所以存在传动效率是因为两齿轮啮合传动时因摩擦有一部分能转化成热能耗散掉了。

网友:
理论上是一样的!

网友:
理论一样,但是要考虑实际的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差别,但差别很微小

差别是怎么产生的,可以细说一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别是怎么产生的,可以细说一二吗?

看图形

网友(点评):
这个是看明白了,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
怎麼讓原正齒沒有的軸向力...不影響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