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复丝杆的选择

楼主(2019-11-21):
卷扬机往复丝杆

卷扬机往复丝杆

往复丝杆加工

往复丝杆加工

往复丝杆实物图

往复丝杆实物图

往复丝杆螺母

往复丝杆螺母
很多客户问我往复丝杆怎么选择 承重力 还有摩擦力 说实话 这个往复丝杆是靠一个月牙来转动的,轮承重力这个承重的力度不是特别大,还要有间隙,因为要保证往复丝杆的正常运行 它要有一定的间隙才好运行通过。这个往复丝杆丝杆一般都不坏,坏的一般都是月牙,除非月牙用的太高的硬度槽丝杆就会磨坏,所以肯定有一个软的一个硬的,一般月牙比丝杆选择材质稍微软,这款丝杆客户选择多种多样,所以我们公司在做编程的时候很麻烦,一般会备部分现货供大家选择。
往复丝杆的直径和导程相差不要太大,这样选择起来才能顺滑,有客户说我选择直径40导程10说实话,这个不是梯形丝杆,如果选择了导程10那样槽宽就特小,直径40这证明客户要承重的力量特别大,所以这样选择是不对的,导程至少也要20是不是更好一些。
这个往复丝杆人们叫他八字轴 花轴 往返轴 O(∩_∩)O哈哈~ 没事研究,我们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很多人都不认识,这款丝杆是我们一步一步的推广开来,让大家逐步的认识了解然后投入生产,现在运用的越来越多了,很多研究院,科技院还有海洋机械用的不少对了渔轮上的小丝杆,哈哈就是收线用的。

网友:
有月牙照片么,谢谢

网友A:
往复丝杆不好加工,所以成本比较高,售价也水涨船高,没特殊需要一般不会采用

网友B:
之前研发一个设备,需要有收放线的功能,当时想到了这个东西,但是线盘的宽度很小,就想要导程在5-6mm经过一番咨询后,直径40左右的轴没有厂家可以做的,后来有一家做的导程是10,最后实际使用效果可想而知,月牙应该是球磨铸铁的,定制了两幅调试都没有完成就坏了,无奈又联系厂商,那边技术说一般使用前都会要磨合一段时间,后来更换月牙后,加了黄油设备慢速转了一段时间,虽然月牙没有断,但是导程还是比较大,收放线效果还是不理想

网友:
牵引机上就用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研发一个设备,需要有收放线的功能,当时想到了这个东西,但是线盘的宽度很小,就想要导程在5-6mm经过 ...

留个联系方式,让lz帮你搞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往复丝杆不好加工,所以成本比较高,售价也水涨船高,没特殊需要一般不会采用

是不是从丝杆两端开始加工螺旋槽?比如,一个螺旋槽已经在光杆上加工完成,另一个螺旋槽加工时遇到从凹槽突然过渡到实体会不会崩刀?

网友:
没见过,第一次听说往复丝杆。

网友:
卷扬机的排绳机构用这个

网友:
这种用排线器就行了

网友E:
很轻的细线可以用无牙螺杆的排线器了,可以无极调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留个联系方式,让lz帮你搞定

那个设备研发已经搁浅了,因为本身结构的形式就有很大的缺陷,只是老板在德国展会看到老外做的东西,国内就是没有的一种设备,就想让我们做。特意拍了一些视频,不过老外那个也只是展会上展示,也好像没有在实际生产中运用,而且老外配合使用的设备和我们配合使用的设备结构本质也不一样。我们也有和技术总监提过一些想法包括在设计初期就和技术总监说这种结构的弊端,但是领导还是坚持用老外的那种结构。可见老外的东西未必全部都是好的,有的也未必适合我们工厂使用,也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盲目跟从只是表面光鲜亮丽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轻的细线可以用无牙螺杆的排线器了,可以无极调速

无牙螺杆,不便宜吧,好像是日本发明的

网友:
只能普通的铜套型能用吧,看样没办法做成滚珠丝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从丝杆两端开始加工螺旋槽?比如,一个螺旋槽已经在光杆上加工完成,另一个螺旋槽加工时遇到从凹槽 ...

你说的对

网友(2025-08-15):
引用 网友B:
之前研发一个设备,需要有收放线的功能,当时想到了这个东西,但是线盘的宽度很小,就想要导程在5-6mm经过 ...

老哥,可以请教一下吗?收放线装置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