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软件在汉化中都有哪些翻译错误?

楼主(2019-11-21):
同学习  共进步

SolidWorks软件在汉化中都有哪些翻译错误呢?今日小编在应用软件过程中就发现了一处翻译错误。在文档属性→绘图标准→注解→零件序号中的引线显示中有"花键"二字,英文菜单里显示的是"spline",spline翻译成中文的话确实有花键的意思。但在此处翻译成花键却不合适。根据上文的直线、折弯,这里的"spline"应该翻译成样条曲线。除了这个翻译错误,你还知道哪些汉化后的翻译错误呢?回帖让更多的小伙伴知道吧!

网友A:
真细心!这种追求正确严谨的钻研精神尤其在现在的什么都是速成,快餐的时代值得学习!

网友:
这属于错误了,还有很多的是词不达意。

网友B:
工程图文件的文档属性,不知道为什么会翻译成大写字母
明明是左上方……

某次在弄自动区域的字母发现的问题……
其实这个是区域字母A,数字1的起始位置……

偏偏翻译成大写字母

网友:
不知道英国人是怎么区分花键跟样条曲线的

网友:
也许当成一回事也可以?就像英语里面叔叔和舅舅没有区分一样。

ngn
都是线条,为什么还要分粗细和类别呢

网友C:
这个不要要求太高,软件能正常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细心!这种追求正确严谨的钻研精神尤其在现在的什么都是速成,快餐的时代值得学习!

偶然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图文件的文档属性,不知道为什么会翻译成大写字母
明明是左上方……

是不是翻译的时候错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要要求太高,软件能正常用就好。

疑义相与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