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手动小齿轮箱(伞齿)自锁力不足怎么办

楼主(2019-11-21):
本产品是车用产品 ,红圈中小齿轮箱用于手动转动卷轴(卷轴由弹力臂带动外张)。齿轮箱本身带有自锁功能。

现在行驶出现颠簸弹开,问题有可能在齿轮箱自锁机构松动。

请教大侠有没有方法能增加自锁力。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行驶出现颠簸弹开,问题有可能在齿轮箱自锁机构松动

确定是哪几个零件松动?

楼主:
现场见我们今天看了,就是在震动时,这个机构会一点一点弹开,但用力是拉不开的。估计问题还是在主动齿轮和弹簧的这个制作机构上面。不知道这个机构如何再改进。

网友:
如果是弹性自锁只有增加弹簧力,否则就只有看螺母拧紧了。

楼主:
有没有什么结构像钢丝手摇器一样,主动方向可以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传动,但是从动方向是自锁,不可以逆何转动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