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带自锁传动机构

楼主(2019-11-22):
请问各位大侠,小手动齿轮箱,除蜗杆结构外,还有什么机构能
实现传动,逆向自锁。

网友:
负载怎样?单向轴承?

网友:
逆向自锁?

网友:
misumi 单向离合器 型号:BHFL
看看适不适合你的要求

网友:
棘轮传动可以看看,还有单向轴承。

楼主:
棘轮或者单向轴承常规都是单向自锁,想要双向自锁,。像钢丝手摇器一样,从主动方向可以顺时针和逆时针转,但是反向是不可以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