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标注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9-11-22):
看到一份图纸,图示这个连接板的作用就是连接两根断开的工字钢,但加工图纸上标注了2个销钉孔符号,这是什么意思呢?作用是什么呢?有答疑解惑的大侠吗?

网友A:
销钉孔是定位用的,将两个工字钢对齐,并用连接板和销钉先定好位,再按装8个联接螺栓,拧紧。

网友:
没别的意思 只是便于区分螺纹孔和销孔

网友B:
是不是外面还有什么东西需要固定

网友:
SW自带的销钉孔的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销钉孔是定位用的,将两个工字钢对齐,并用连接板和销钉先定好位,再按装8个联接螺栓,拧紧。

但是这两根工字钢上并没有打对应的销钉孔呀?没怎么接触过销钉,用销钉定位,两个件上不应该都打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外面还有什么东西需要固定

没有,就是连接两根工字钢的

网友:
现场配作

网友C:
没什么意思,这是制图的标准要求:
在同一图形中,如果有几种尺寸数值相近而又重复的要素(如孔等)时,可采用标记(如涂颜色)或标注字母的方法来区别;
标注的形式方向或位置不同,代表不是一类要素。

网友(点评):
详见设计手册“尺寸注法”

网友(点评):
现在的做设计的孩子们,都没学过机械制图吗?

网友(点评):
也不能全怪学生,老师也不像从前的老师了;我们都是被老师逼得,所以说还得感谢老师啊!

网友:
两个孔之间尺寸没有公差要求,有可能设计者想让销子专门来承受剪切力

网友D:
首先,标注上没有锥度,即为圆柱销,机加应打底孔,φ8左右(不一定对);然后,8个螺栓放入螺栓孔中,靠外力对齐工字钢,保证中间缝隙最小,拧紧螺栓;接着用φ9.7(不一定对)的钻头放入φ8孔扩孔并打透工字钢;接着用φ10 H7圆柱铰刀铰孔,铰透工字钢;最后用铜柱、橡胶锤或木槌轻轻敲入圆柱销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销钉孔是定位用的,将两个工字钢对齐,并用连接板和销钉先定好位,再按装8个联接螺栓,拧紧。

像这种有“”配“”合的(工字钢面对齐算广义的配合),不能提前打配合销孔的,需螺栓把紧后配打销孔。

网友:
H7还加公差正常,查表不是麻烦嘛。按公差加工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意思,这是制图的标准要求:
在同一图形中,如果有几种尺寸数值相近而又重复的要素(如孔等)时,可 ...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标注上没有锥度,即为圆柱销,机加应打底孔,φ8左右(不一定对);然后,8个螺栓放入螺栓孔中,靠外 ...

受教了

网友:
看着是中心的意思,是销孔吧

网友:
无他,区分的作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