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不是螺纹缺陷

楼主(2019-11-22):
请问各位大佬们,知不知道这到底是螺纹缺陷,还是什么?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螺纹收尾地方,如果不是缺陷的话
是否对使用寿命有影响?急求答案,谢谢了

网友A:
你这磁粉探伤,你不说明方法,缺陷位置很多人都不知道你的图片啥意思

虽然你经常操作比较清楚,切开了看是不是存在裂纹,可能是淬火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磁粉探伤,你不说明方法,缺陷位置很多人都不知道你的图片啥意思

虽然你经常操作比较清楚,切开了看 ...

666,你不说真看不懂。我还以为是视觉检测呢

网友:
关注。
这个螺纹经过了那些工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磁粉探伤,你不说明方法,缺陷位置很多人都不知道你的图片啥意思

虽然你经常操作比较清楚,切开了看 ...

这是显微镜下的切开的,不是热处理淬火裂纹,应该是滚压问题吧?

网友(点评):
淬火裂纹不会这么规则的,图片也没啥问题,看看滚齿是不是有磨损什么

网友B:
|我很坏发表于 11-22 17:08
这是显微镜下的切开的,不是热处理淬火裂纹,应该是滚压问题吧?

这是金相分析吧,也没有看出来哪里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金相分析吧,也没有看出来哪里有问题呢?

那不是牙底有两条很细小的裂纹

网友(2019-12-25):
这荧光这么亮,有应力集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