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感谢!

楼主(2019-11-22):
        刚进入这个行业,现在公司设备有几个配件用钣金(201不锈钢)来做。遇到一些问题,请教过我们钣金加工供应商,不知道是我描述不清楚还是悟性太差,没搞懂,网上搜了很多也是一脸懵逼,只知道术语不知道实际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用Solid works画出来的图纸给他们加工差了3个mm,这个误差太大了。找他们加工的师傅说是折弯系数参数没设置好,他们加工的时候是按照展开图来加工的,所以误差比较大。然后我搜了一大堆,还是没搞懂,问钣金师傅拿了一个表格如下图,但是跟solidworks的规格表也是不一样,用这个图做不了Solidworks的钣金规格表。

       现在我应该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这个大的误差,我应该要懂什么知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误差?应该要怎么跟钣金加工供应商那边配合?还是每一个钣金加工的折弯系数都不一样的啊?

网友:
反正我不用展开图,用solidworks画好后,把CAD图和stp文件都发过去

网友:
钣金折弯加工都是不断试出来的。

网友:
作为技术,只提供图纸和要求,他如何实现你不用管。回来做好检查就OK。
图纸和要求合理就好。
你也做工艺和展开图的话,需要自己有个表格,不能都看SW参数,实际情况并不理想。
可以把你钣金的基础参数说说,或者给个截面图纸,给你看看。

网友:
1.这个跟你设定的折弯圆角、材料在内或在外、K因子等有很大的关系;
2.图中给的折弯参数一览表也不能作为永久的参考依据,它是由折弯刀具来决定的,不同的折弯刀具,折弯圆角可能会有所差异;
3.如果你在你的图上给出展开图,并标注各折弯处的折弯圆角,产品做出来不合格的话那就是外协厂家的事情了;看来这个产品显然是你的责任。

网友:
每个厂的折弯系数不一样。一般设计不做展开图,展开图是工艺的事。

网友:
发个图,给最终成品尺寸,怎么干是他们的事,操那个闲心。谁听说过苹果派工程师去富士康提供制造技术的?

网友A:
对,提供成品图就好,不该提供展开图,如果他们做的误差大是他们的事情,验收不合格就退货,不行就换供应商。

网友:
从你的表中数据来看,数据表本身就有问题。用折弯扣除画图,R的设置和展开长度无关,可是如果你用K因子来画图就和R有关了,实际上表中的R又是是错误的,又说明你的K因子也是错误的了。数据表应该是根据经验制定的,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是正确的。折弯扣除是可以实测和计算的,同样K因子也是可以计算的,在材质一定时,K因子是一个固定值,当K因子一定时就能计算出不同板厚折弯时的折弯扣除值来。

网友:
供应商的问题,你只须要提供成型后尺寸,展开是钣金厂的事,折弯系数是他们自己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提供成品图就好,不该提供展开图,如果他们做的误差大是他们的事情,验收不合格就退货,不行就换供应商 ...

明白,感谢。

网友B:
我来解决

淘宝买半径规 也叫R规 可以测量折弯内圆角 R0.3-100 很够用了 整一套也就50来块钱 我自己买的 也用不着单位买

内圆角或者外圆角 测量下 获得实际数据 再加板厚 K系数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解决

淘宝买半径规 也叫R规 可以测量折弯内圆角 R0.3-100 很够用了 整一套也就50来块钱 我自己买的 ...

谢谢你,我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