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丝杠的辅助支撑

楼主(2019-11-22):
请教各位朋友,谁有关于机床长丝杠辅助支撑这一块的资料或者经验,我这边有一台6000的机床用的丝杠比较长需要加辅助支撑。

网友A:
适当的位置加装液压辅助支撑,丝杆螺母经过的时候提前退回,之后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当的位置加装液压辅助支撑,丝杆螺母经过的时候提前退回,之后上升。

嗯我这边大概也是这么个意思,朋友有详细一点的资料吗,

网友:
只是见过这种结构,资料就没有了。你可以咨询丝杆厂家,也许他们有门路。

网友:
没有光管辅助导向吗,配两根强度应该可以吧

网友(2021-12-18):
前面我发的有照片,关于辅助支承的,

网友(2022-05-11):
引用 楼主:
嗯我这边大概也是这么个意思,朋友有详细一点的资料吗,

可以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cmiw.cn/thread-1021381-1-1.html,也有另外的结构,不过手头上找不到了;

网友:
搜索下专利,可以参考下设计思路